电容器的放电线圈和放电P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12):
我发现有的电容器用的是放电线圈,有的是电压互感器,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放电线圈二次还用在接放电指示灯吗?放电指示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呵呵,放电线圈只是起放电时限流,而电压互感器还起显示电压的作用。放电指示灯起警示作用。

网友B: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分别为了显示电压或电流的,采样电压或电流给下一级电路所用

网友C(2009-04-10):
其实,放电线圈和电压互感器都可以用作放电,加上电压表也都 有显示电压的作用。放电指示灯一方面是起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加快电压的卸载,但电压互感器只能用在容量为1500kvar以下的补偿装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