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采用恒流控制的步进电机在负载转矩加大的同时,电机相电流会减小?高手指教

楼主(2008-06-12):
比如一个不带编码器,采用恒流控制的86步进电机,空载的时候相电流有效值是3A,加载到1Nm负载的时候相电流有效值变为2.90A,加载到2Nm的时候相电流有效值变为2.80A,加载越大,电流减小越大,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电机的转速是多少? 电机转动时,带载与空载的差别在于轴端是否有机械功率/力矩输出,有功率输出,就势必产生相电流的消耗,破坏原有的恒流条件,产生电流波动,负载越重,消耗越大,波动越深,因而有效值下降越大。如果手头有示波器,测测相电流波形,应该更直观。

楼主:
我用的步进电机转速都比较低,都在300rpm一下,以上情况适用于300rpm一下的任意一个恒转速。1楼说的没错,带载的时候确实会增加功率输出,但问题是电机采用的是恒流控制,也就是说不论负载变大还是变小,相电路都应该是不变的,而实际拿示波器观察结果确实负载增加,电流减小。用示波器观察电流波形不会有明显变化,这个问题关键就在于恒流控制而电流减小。

网友A:
那么是不是可以分析分析示波器的观察结果与“电流有效值”的测量方法之间的差异呢?

另外,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供电电源的内阻,此种情况下不妨降低转速,或降低恒流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