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的表面处理

楼主(2008-06-12):
我公司生产的配电柜内联屏母排用的是镀锡母排,昨天在用户现场看到的进口配电柜内铜母排是铜本色的,请问各位大虾这是如何处理的?如果采用表面处理剂哪里的质量好,品质有保证?

网友A:
我们的也是这样

好象国外有的用镀锡才可以...

网友B:
铜母排钝化处理后是铜本色的

网友C:
表面度锡、度银都可,这主要看你的铜排价格了

网友D:
呵呵,学习了解一下。 一般用的多都是渡锡

网友E:
我们用的都是镀锡处理。

网友F:
酸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2008-08-22):
刷镀锡,很简单,成本也很低,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13530208414

http://dianshuadu.sites.qudee.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呵呵,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呵呵,学习了解一下。 一般用的多都是渡锡

网友J:
我们用的就是铜本色的,其实无碍,保证产品质量就行

网友K:
两者应该都行,没多大关系,很少有母排坏了的情况。

网友L:
我们用的都是镀锡处理

网友M(2008-09-28):
恩,进口的成本高,载流量高。

网友N:
非常简单的,,镀锡处理

网友O(2009-04-27):
我们的铜排表面是镀镍的

网友P:
铜母排酸洗钝化处理后是铜本色的。

网友Q:
楼上说的没错,还有国外大厂的铜排是冷轧的,载流量大

网友R(2009-07-06):
铜排的钝化就是在铜排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可以延缓铜排氧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