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与变频器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12):
工厂是PLC是S7—300。通信方式是DP通信。与M440,M430,S70。由于出现短路事故。导致配电盘主空开跳。重新启动所有设备。包括PLC后。发现与变频器相连的设备无法启动。(设备没有问题)。变频器S70报F082故障。M440,430同时报F0070故障。如何解决。

所有的DP接头都检查过。把变频器与电机的连线全部拆除另外用线接一个新电机。用PLC通过DP网可以启动。但是换回后故障依旧。不过可以用变频器直接启动。

网友A:
把变频器与电机的连线全部拆除另外用线接一个新电机?能否说得在具体一点

网友B:
有点不明白哦,变频器S70报F082故障,是通迅上的故障,那么换一台新电机后就可以启动了呢,  还有报故障时,您复位了吗,CPU报故障了吗

网友C:
PLC重新启动了没????

网友D:
m440、M430报F0070故障,在程序里复位就可以了。S70我没遇到过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