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高手请进(关于关于PLC与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6-12):
工厂是PLC是S7—300。通信方式是DP通信。与M440,M430,S70。由于出现短路事故。导致配电盘主空开跳。重新启动所有设备。包括PLC后。发现与变频器相连的设备无法启动。(设备没有问题)。变频器S70报F082故障。M440,430同时报F0070故障。如何解决。
所有的DP接头都检查过。把变频器与电机的连线全部拆除另外用线接一个新电机。用PLC通过DP网可以启动。但是换回后故障依旧。不过可以用变频器直接启动。

网友A:
老兄,你说的稀里糊涂的,没明白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B(2009-12-05):
检查一下终端电阻,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通讯板坏了

网友C:
短路点找到了吗?如果短路发生在变频器回路,这种现象倒是有可能,要不然单从现象而言,有些前后矛盾。如果像你说的与变频器相连的设备都无法启动,代表与PLC相连的变频器都有问题。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PLC通讯模块或者是DP总线的问题了。因为主回路仅仅是跳闸,对变频器而言,如果你们有备用仪表UPS的话,变频器仅仅报警F0070而已

网友D:
从PLC中STEP7中诊断一下看是那个站有问题的,先查离PLC近的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