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集中控制

楼主(2008-06-12):
我们公司的一条磨床生产车间共有35台磨床在一起,造成该车间温度高,灰尘多,空气湿度大!一年平均维修变频器15次左右!现在我们想将变频器集中在一个大的电气柜里面,然后专门装一个冷冻机为它降温.现在请教各位高手,这样做会不会产生频率干扰,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最大不能超过多少米?是否还有其它的注意事项?(由于机床生产厂家没有注意到变频器的使用环境他们将变频器装在一个毫不通风的电气柜内,一到夏天柜内温度极高,变频器频繁损坏!)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只是电机线是穿铁管的话,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距离最大不要超过50米.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最好调到最低.

网友B:
当载波频率小於3KHz时,变频器与电机间最大距离应在50米以内,当载波频率大於4KHz时,应适当减少此距离,此接线最好敷设於金属管内。

网友C:
-------------------------------------------
自动化在线

楼主:
如果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在20米以内,我能否用塑料PVC管排线?变频器所有的参数都保留不动?机床厂家告诉我距离不要超过20米!我在想,如果超过这个距离变频器会出现什么异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