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维修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8-06-12):
一台富士5000G11,11KW的变频器面板操作,频率调到50HZ一起动就回到0HZ,(空载}频率上不去,风机还不转测量风机电压,风机不接上13。5伏风机接上只有4伏左右,测量开关电源元件没发现有元件坏。清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是那里的故障,谢谢!!!

网友A:
频率设定方式错了吧,好好看看说明。

网友B:
变频只是运行在0HZ而已.不是故障吧.

网友C:
联系我

-------------------------------------------
自动化在线

楼主:
autooo你好:怎样联系你

网友D:
把开关电源的电解电容都换一遍试试看

网友E:
我曾接修一台此类故障机器是主板坏了.

网友F:
你调一下参数,改为电位器控制试试,能不能上去.

网友G:
开关电源问题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