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8-06-12):
我们用的电控箱有三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用来控制电机星形启动,角形运转,并且有手动,自动转换。今天碰到个情况:没接上电机前,一切正常【只有电箱】,接上电机后,可以星形启动,但按运转按纽却嗒嗒响几下才正常,老师们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手动启动按运转按扭就不行?

楼主:
先谢谢一楼的关注,就是不加负荷,电控箱手动,自动都正常;加上负荷后:手动按启动按纽,km1,km3,zj顺利工作,按运转按纽时,得按几下km2才工作,并且伴随嗒嗒的响声,而且km3线圈里有火花,不知道我讲清楚了吗,请高手们一定帮帮忙!!!

网友B:
“嗒嗒响”是接触器没有吸合好!看看是否需要换。

网友C:
检查一下线头有没有松动的再说

网友A:
怀疑交流接触器里面的缓冲垫融化占住了.

拆开来看或换个看看..

网友D:
估计是接触器问题,没有吸合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E:
空试正常,带电机吸不上,可能原因有:负荷较大,电缆较长较细,变压器容量不足,造成电压拉低,线圈吸合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空试正常,带电机吸不上,可能原因有:负荷较大,电缆较长较细,变压器容量不足,造成电压拉低,线圈吸合不上。

网友G:
负荷较大,电缆较长较细,变压器容量不足,造成电压拉低,线圈吸合不上。

网友H:
带负荷自动运行时有故障吗?如果有,那就是负荷较大,电缆较长较细,变压器容量不足,造成电压拉低,线圈吸合不上

网友I:
是压降的原因吗解决了吗

网友J: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的是那个时间继电器坏了,我换了就好了,你先检查一下时间继电器看看。

网友K:
引用想起时正是忘记 的回复内容

负荷较大,电缆较长较细,变压器容量不足,造成电压拉低,线圈吸合不上。

---------------------------------------------------------------------

看清楚楼主的问题再回答!

“变压器容量不足,造成电压拉低,线圈吸合不上”那在出此故障以前,人家是怎么使用的 ???!?!?告诉你以前一切正常,没看见 ??

其实就是个接触器或其线路接触问题,你们未免太形而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