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风机工频时电流70A进行变频改造是否还有节能空间

楼主(2008-06-12):
90KW风机工频时电流70A进行变频改造是否还有节能空间,能省多少电?电机频率多低时应加散热风扇?

网友A:
是否还有节能空间?不一定,具体要看你的工频环境下,风门是否关闭,流量、风压是否过剩。

如果风门已经是最大,风压、流量都正好满足需求,那么就没有节能的空间。

但也可以采用另一种节能方式:将90Kw电机的接线方式由△改为Y接,用此方式运行,可以降低电机的无功电流,注意,采用此方式,负载必须相当轻,负载必须低于额定值的40%以下。如果负载大于额定值的40%以上时,不可采用。

对此,我们已有相当成熟的经验,75KW的风机改Y运行已有10年,每天17小时,至今一切正常。

网友B:
“90KW风机工频时电流70A进行变频改造是否还有节能空间,能省多少电?”

1、如果你的风机的风能已经被充分利用,没有浪费,就没有必要改动;

2、如果你的风机的风能没有被充分利用,有很大浪费,就有必要改动;

3、可改动皮带轮降速;

4、如果要经常调速,改变风的压力或流量,可以用变频器改造,不过变频器也有损耗,要论证节能效果!

网友C:
ding

楼上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