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BD-30气流纺电气的朋友吗

楼主(2008-06-12):
请教。。。。。。。。。

网友A:
我就非常了解,找我吧!wdo_1000@126.com 哪里的?

楼主:
你是?编码器可用国产代吗

网友A:
其实,从理论上说,只要是增量编码器都行! 但有几个约束条件,一:安装,只要尺寸合适,能装在原来位置。二:线数等于或要比以前高,一千零24线以上。三:---------没第三了------电压无所谓,变频器可通过内部参数调节给编码器的供电电压。接线,不管是PNP,或NPN,或线性都可。只是NPN,PNP接线稍微麻烦些。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调,不成功倒贴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调,不成功倒贴你。
厉害啊!老师厉害。通讯网很专业,可以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