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变频器是否能共直流母线

楼主(2008-06-13):
由于现在设计需要选用AB变频器,因此想问一下使用AB变频器控制卧螺离心机,这里面有两台电机,一台为30KW,另一台为7.5KW。

现在由于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小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由于当初没有考虑到这点,因此现在小变频总是报直流母线过压故障

听说只要大变频器和小变频器共直流母线就能解决问题了,并且这样还节能,但我不知道AB变频器是否有此功能?

怎样选型才能做到匹配。

谢谢! 我的邮箱为llydlmu@126.com

网友A(2009-06-03):
那要是逆变器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是逆变器才可以

不见得吧?交流进线的AB变频器都有制动端子,可以将制动端子连接起来,不过一定要确定好正负极,同时在变频器停电检修时一定要两台全部停电。我们厂的离心机主机用AB1336PLUS2和副机用日立共直流母线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C:
有直流母线的接线端子  可以用呀

网友D(2009-09-13):
1336系列可以共直流母线呀

网友E(2009-11-24):
可以直接把 直流母线 连起来的!

网友E:
我用过的!没问题 很好的

网友F(2010-10-14):
30KW的應該不能直流投電,但如果是用30KW帶7.5KW的話,應該可以。30KW的軟啟動是SCR的,7..5KW的是軟啟動電阻的,7.5KW的啟動可能會慢?

网友G(2010-12-11):
兄弟,能不能直流供电要看两点: 1、内部有没有预充电回路,如果没有,交流不通直流上电要外加。 2、内部风扇从哪里取电?如果是进线交流取电就不能,如果是直流取电就能。 AB有某些是交流取电的,有一些是直流取电的。所以一般PF400,40不推荐直流供电,40P,70,700可以直流供电。 3、你为离心机选型,AB的主动前端最小电流也得几百A。没有这么小的IGBT整流单元供货。所以用AB不经济。这种传统是使用给AB代工那家---N

网友H:
AB的不了解,我这里有30KW和11KW的共直流母线应用,是外部加了个延时功能的,具体就是 两台机器一起上电,都给外部一个上电完成指示后,再通过外部时间继电器把两台机器的P N 接通,用了几年了,可靠性很好的。

网友I:
我们使用过ABB的变频器,直流母线是连接在一起的,不过我们加了熔断器做保护。

网友J:
可以,我在用,但是加了熔断器

DC+.DC-

70系列注意,DC有一个没有引出来,可以直接自己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