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测距仪

楼主(2008-06-13):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用激光测距仪对镜面测量会出现如下结果:

1.有的时候出现的距离大概相当于与我到镜面距离的两倍,(这个好像容易理解一点);

2.测距失败,显示错误信息(此时距镜面的距离还处在测距仪测量范围之内)。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什么能出现在同一条件下的测量中?我想不出原因,我郁闷,请明白人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能用激光的测量镜面啊,大哥,不知道光是会反射的吗

网友B:
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用超声波为佳.上海慧森电气推出的超声波检测控制器,性能相当/价格仅为国外的几分之一. http://www.hiison.com/down/html/?43.html

网友C:
你测镜面用光电式的传感器就是个错误。。劝你趁早换一种方式,可以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精度高点)又或者用非接触式超声波传感器(精度低)。如果你不想换激光传感器 那么就再镜面上贴一个或涂上非透明物或颜料就可以测了。不过要把涂抹层或贴纸的厚度算进去。

网友D:
同意以上同仁的说法。

网友E(2009-03-10):
我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正在研法新产品,就要向市场上推广了,现在在测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