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

楼主(2008-06-13):
温度(1400度左右)测量,除了用热电偶外还有那些设备更好一点,要能连续稳定测量

网友A:
温度测量嘛   不光有测  还要有量    除了热电偶 还要数显表。。             注意选质量好点的热电偶

网友B:
http://www.kaimingkeji.com/jsyd-1.htm

网友B:
怎么不能生成链接?

网友C:
哈哈,现在的周公好象不是以前的周公了啊

网友D:
偶认为热电偶最好.

网友E:
用光纤温度传感器 www.probingtech.com 010-59798225

网友B: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了。:)

网友F:
1400度B型热电偶,最好采用双偶,也有一中叫测温枪的东西(红外)

网友G:
MINCO 敏科冶金仪表组建公司专业制造在线式温度测量仪器仪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B分度热电偶加刚玉保护管(¢25mm),但是经常出现故障:保护管很容易断裂;元件烧毁。测量的是重油燃烧的烟气温度。

网友H:
刚玉管强度不够,用再结晶碳化硅保护管.

网友I:
热电偶最好.测温枪也可用,

网友J:
红外不能稳定长时间测量

网友K:
俺认为热电偶最好.

网友B:
世事如棋:在线式红外模块能稳定长时间测量。
http://www.kaimingkeji.com/jsyd-1.htm

网友L:
我公司生产红外测温系统,提供在线测量从传感到工控机柜一条龙系统。

http://www.sccheng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