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上口和输出能接接触器或者空气开关吗

楼主(2008-06-13):
    现场安装  变频器电源线能否从接触器接线,  输出能否接接触器?  后果会怎么样?  请各位帮小弟解惑解惑

网友A:
原则上不允许接。但工程上必须要这样用。没问题。N多案例。

网友B:
变频器输入输出段可以接接触器的,没问题.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很多人说不能接

网友D:
手册上说是不可以的,实际上有这么用。

网友E:
实际使用中有很多案例。如一个变频器分时驱动多个电机,这就需要在变频器输出侧接多个接触器了。

网友F:
可以接,输入端接接触器,还可以起到在变频器故障时切断电源.

网友G:
现场有要求的,在输出侧也可以接接触器,但一般动作的时候最好接触器先动作,然后再启动变频器

网友H:
可以这么用,但要注意,动作的时候接触器先动作,然后再启动变频器;停止的时候先停变频器,然后再停接触器

网友I:
实际使用中有很多案例。如一个变频器分时驱动多个电机,这就需要在变频器输出侧接多个接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