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 v网问题

楼主(2008-06-13):
近来一段时间,cs3000的一条v网时好时坏,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检查网络线是否正常

2)检查网卡是否正常

3)检查控制器断的那个接网线的那个盒子是否正常

4)终端接头是否正常

5)其他的原因就不知道了上面4种是我遇见的所有故障点

网友B:
具体现象是什么?说详细点

网友C(2009-01-11):
具体现象就是在硬件窗口里一条Vnet*突然变红了,同时系统报警,某条V网短线。过段时间它又自己恢复。。。

网友D(2009-08-02):
vI701卡的问题  建议更换

网友E(2009-09-15):
在操作界面中 找到系统配置,里面有网络的连接状况,可以判断出使哪根网线或者网口的问题,然后去检查。

网友F:
问题的可能行很多

如果用了上面的建议和自己的方法没能解决那就将网线、对调一下,其他设备也都同上

早不到就全换、费点小钱保生产很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