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场温度显示跳的厉害

楼主(2008-06-13):
是干扰的问题吗 ?  怎么解决 各位达人。      我用PT100+数显表来测量电机定子 和转子 绕组的 温度     ,, 电机一开, 数字跳的太厉害  。。

请教!

网友A:
是不是传感器没固定好,取下来看还跳不。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用屏蔽线接线,屏蔽层在仪表端接地.

网友C:
最大的可能就是电机对显示仪表有干扰,

可加屏蔽线处理,如果没有效果,可在显示表输入端加一∏形滤波电路

网友D:
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E:
抗电磁干扰用光纤温度传感器: www.probingtech.com  010-59798225

小俊!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和仪表的接线没有接牢固.

网友F:
如果电机是采用变频驱动的,请在变频器前面加电抗器。

网友G:
电抗器成本比较高,可以在仪表电源处加滤波器,还有传感器连线处考虑加个电容

网友H(2008-07-13):
很可能是干扰信号

网友I: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换质量好的数显表吧

网友J:
可能是干扰引起的,或改用其他的测温方式。

网友K:
PT100放到什么电机的什么位置?

网友L:
应该是干扰问题,加大数显表的滤波值看看,一般是dL值.

网友M:
动力装置对控制信号的干扰

网友N:
干扰的问题,电机运行时干扰很大的。

网友O:
看看传感器线无破损

网友P:
          很明显,干扰问题。

在电机运行时,周围会一个强磁场,而你的温控系统是弱电信号。

肯定会有明显的跳动,不信你把电机一停一下,肯定不会再有了~

网友Q:
解决干扰,实在不行把仪表接地重新做一个。

网友R:
同意3楼和17楼的说法,如果电机运行的时候,你测一下信号线是否有几十伏的交流感应电.

网友S:
首先检查接线是否牢固,因为电机开启后有震动,会使线头接触不良;其次考虑干扰问题。确认是哪种问题,你只要把热电阻从设备上拆下来,手拿稳,靠近电机,再启动电机,看现象是否依旧。如果正常,可以排除干扰问题,那么很大可能就是接线问题;如果依旧,则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T:
没多少钱的!换个算了!

网友U:
同意6楼说法,也可能传感器有断线

网友V:
可以有隔离器么?我觉得

网友W:
这种情况,肯定是电机的运行通过电源对仪表产生了干扰。

与一次热电阻无关,与线路无关(但是一般这种情况,电缆应敷设于镀锌铁管中或桥架中)。

解决的办法,只有更换仪表。一般这种情况,用巡检仪即可(LS-9)。

天津市蓝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K2-4-502
电话:022-23787790、23787791
http ://www.overblue.com
党毅兵 13802137479)
邮编:300384

网友X:
用红外线测温 ....................

网友Y:
电机磁场的电磁感应干扰!

网友Z:
干扰是肯定的,电机产生的低频电磁按理是不足以对其它电子设备产生干扰的。有可能的是电机接了变频产生高频干扰,仪表电源低通滤波电容变小失效低频干扰,仪表电机共用接地线

网友C:
楼上说的真专业啊,支持

网友AA:
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AB:
引用 网友P:

          很明显,干扰问题。

在电机运行时,周围会一个强磁场,而你的温控系统是弱电信号。

肯定会有明显的跳动,不信你把电机一停一下,肯定不会再有了~

同意这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