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动控制速度设置

楼主(2008-06-13):
在控制时,速度的设置把握不适当,导致发脉冲尖角。这样对设备有损害。

请问有没速度规划软件呢?我只输入我的要求,它就可以计算出运动轨迹并画出相应的理论轨迹图和实际轨迹图。

如果,请各位给一个或指点一个,小弟多谢了!

网友A:
好一点的运动控制卡(器)都有类似的功能或者参数,至于单独的软件,没听到过。

楼主:
我也是听别人说过工控网上以前有,所以才冒昧的问一下。

参数可以根据要求与理论结合来设。但经验不够,设置的不好。

昨天,设置100~400的速度,明显感觉速度有所变化,但是,软件计时都是一样的结果。

后来,高人指点一下,原来设置参数不行,走的是尖角,脉冲频率根本没有达到驱动频率。

呵呵

网友B:
在输入前加一个一阶滤波器就可以了,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