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同台达PLC

楼主(2008-06-13):
三菱触摸屏F930同台达PLC通信吗,通信线如连接,请指教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你打算用RS232还是RS485与台达PLC通讯;

其实要知道三菱的通讯口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B:
通迅我也不懂,lesing能否指教下

楼主:
打算用RS232,这样在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上设置PLC的类型应选择那一个呢?

网友C:
应该不支持台达的 个人认为

网友D:
怎么把三菱屏跟台达PLC配?

可以台达屏跟台达PLC或者台达屏跟三菱PLC,那样比较方便的

网友E:
你用422通信方法就行了

网友F:
三菱人机不支持台达,也没有标准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