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计算机信号系列浪涌保护器?

楼主(2008-06-13):
当今社会是电子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微电子设备广泛用于各种通信设备——包括计算机数据通信、终端设备、程控电话等,工业实时监控系统的温度、流量、压力传感器、二次仪器仪表均采用微机处理各种信号,这些通信、微机设备的硬件部分大多采用TTL或COMS集成电路,其工作电压均较低,对于温度、流量、压力等传感器更是mV级的弱信号;
   TTL电路工作电压为5V;
   COMS电路工作电压为3~18V;
   监控系统的工作电压:0~10mA为12V, 4~20mA大约为24V;
   电话拨号线工作电压为110V,
   专线或租用线的工作电压为12V或24V。
   目前计算机通信信号或信息处理广泛采用网络形式,可分为局域网、广域网等,这些网络均需要较长的网络传输线,而监控系统的一、二次表之间信号传输距离也较远,一般有几十或上百米长。由于传输距离较远,传输线较长,因此遭受感应雷击的机率也就大大增加,加之硬件设备的工作电压较低,抗雷击的能力减弱,为了保证各种电子设备的安全运行,加装电子避雷器是十分必要的。同样道理,程控电话也有必要加装电子避雷产品,以保证其设备的安全运行。

   选用避雷器

   首先要保证加装避雷器后不会影响被保护设备的正常工作,不产生误码、丢失数据;其次,可按以下几项来选择合适的避雷产品:
   工作电压(被保护设备)
   连接方式
   传输速率
   特性阻抗
   保护对象
  主要技术指标:
   1. 工作电压(V):被保护线上的信号电平,或者是叠加了控制信号后的信号电平。一般有5,12,24,48,68,110,130,
   2、连接方式:
   同 轴 式: BNC,N
   非同轴式: DB9,DB15,DB25,RJ11,RJ45,接线端子,X小圆型,P型。
   3、 特性阻抗(Ω):
   双绞线用于300Hz—4KHz时为600Ω。双绞线用于4KHz—300MHz时为100、120或150Ω,例如RJ45,同轴电缆用于≤1GHz时为50Ω或75Ω,例BNC型。同轴电缆用于>1GHz时为50Ω,例N型。
   4、传输速率(bit/s):
   信号避雷器介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传输线后,不影响系统传输时的上限数据传输速率。一般常用的传输速率有20k,64k,2M,10M,100M,155M。
   5、 插入损耗(dB):
   在计算机网络中接入信号避雷器后对信号的衰减,一般要求≤0.3,≤0.5,≤3
   6、 驻波系数(dB): ≤1.2(同轴式)
   7、 标称放电电流(kA):
   经受规定波形、规定次数的电流冲击后指标仍在允许范围内的最大电流值,一般要求0.3,0.6,3,5,10
   8、 限制电压(V):
   输入10/700μS 6kv 150A或8/20μS 6kA或1kv /μS时在输出端测到的电压,一般要求≤25,≤40,≤80,≤150,≤300
   产品特点
   1、 输速率高(155Mbit/s)
   2、 流容量大(5kA~10kA)
   3、 限制电压低(≤40V)
  产品介绍
   1、DB9,DB25(工作电压为12V):多用于保护计算机主机、终端机、调制解调器、服务器等设备,按标准:DB9的5脚为信号地,DB25的7脚为信号地;正常情况下,避雷器的输入端为针,输出端为孔,若保护调制解调器则相反。
   2、DB15(工作电压为12V):用于保护外收发器的AUI端口,输入为孔,输出为针,属线对保护:2,9;3,10;5,12;13(12V电源);1,4,6,11,14连通为电源地。
   3、RJ11:用于保护调制解调器。工作电压为12V时,用于专线或租用线;工作电压为110V时,用于拨号线。属线对保护(保护中间一对线): RJ11(6槽6针)3,4脚;RJ11(6槽4针)2,3脚。输入输出均为插座,可配一段两端带RJ11插头的三类双绞线作信号线。
   4、RJ45:工作电压为12V时,用于保护调制解调器,保护线对为一对(4,5脚);工作电压为5V时,用于保护集线器HUB,保护线对为两对(1,2脚;3,6脚),传输速率为10Mbit/s,输入输出均为RJ45插座,可配一段两端带RJ45插头的五类双绞线作信号线。
   5、带屏蔽RJ45:用于保护集线器HUB,保护线对为两对(1,2脚;3,6脚),传输速率为100Mbit/s,155Mbit/s,输入输出均为RJ45插座,可配一段两端带屏蔽RJ45插头的带屏蔽五类双绞线作信号线。
   6、接线端子:采用HT508R—2L、4L、6L等,工作电压根据用户要求而定,可用于485接口总线保护、监控系统等与其相适应的设备保护,传输速率最高可达2Mbit/s。
   7、X小圆型、P型:多适用于监控系统的摄像头数据线保护,其使用脚根据用户要求而定。
   8、BNC同轴接头:工作电压为5V,特性阻抗为50Ω的多用于细缆组网,183米细缆可配置30个设备,特性阻抗为75Ω的用于监控系统摄像头保护,工作电压有5V,24V两种,一般情况下,避雷器的输入为孔,输出为针,也可根据用户要求选择。若输入输出均为孔,则需配一根两端带针的75Ω电缆信号线。
   9、N型接头:多用于粗缆组网。
   10. 用户特殊设备:要求的连接形式如L9、Q9等也可根据用户要求生产。
   11. RJ11、RJ45、HT508—2L等均有与单只避雷器相同参数的组合型产品,保护HUB的有标准19″机架24口产品供用户选用。
   产品选用指南
   1、 信号避雷器工作电压、连接方式和特性阻抗应与网络的被保护端口适配。
   2、 信号避雷器传输速率应高于网络的被保护端口的传输速率。
   3、 信号避雷器插入损耗应满足系统设计总插入损耗高允许值的于留范围。
   4、 信号避雷器标称放电电流应大于装设部位预期的最大浪涌电流。
   5、 信号避雷器的限制电压应不大于保护对象的耐压等级。

   信号避雷器的安装
   1 将避雷器接到被保护的信号线路中,避雷器的输出端接到被保护设备端,切勿接反,否则,会损坏避雷器。
   2 检查地网的接地电阻是否小于4Ω。
   3 将避雷器的地线就近接到机房的保护地母线上。地线应尽量短。地线与低网母线连接时,不允许搭接及绕接,必须牢固的焊接,否则,即使安装了避雷器,也达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