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透功能"

楼主(2008-06-13):
MT8000新增实用功能:穿透功能。
利用穿透功能,PC机上的plc软件通过MT8000触摸屏可以直接读取、监控到plc里的数据。
解决了以前每次要修改plc程序时都需要插拔线的不便问题。

穿透功能原理是通过PC与HMI其中一个端口连接,PLC连接到另外二个端口,PC应用程序穿透HMI与PLC连接,进行数据读取、监控、程序更新等。
PC通过以太网与HMI通讯,还有做一根电缆连接PC与HMI,而且每次使用此功能都要进行“开始”和“结束”,近端操作还可以,远端操作非常的不方便。MT8000最大特点是以太网,可以远程数据监控,在穿透功能上,应该把此功能最大的发挥出性能,在PC上虚拟一个端口,PLC软件通过此虚拟端口连接到指定的HMI,再通过HMI与PLC进行数据读取和监控,实现远程穿透。

很多客户都有这样的经历,设备发到省外或国外,客户在使用中发现BUG或者有新功能要求,这样就需要派技术员到现场调试,在省外还好办,如果在国外就非常不方便了。客户选择使用MT8000的最大原因,是具有远程以太网功能,其中在MT500上增加的功能,相对其它品牌,功能是落后的,MT8000只是作“弥补”。如果具体"远程穿透功能",在设备的调试和维护会更简单方便...

网友A:
EB8000即将推出具有虚拟串口的穿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