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机械工作

楼主(2008-06-13):
我们公司的老外,教工人用镙丝刀直接压接触器的触点(点动),以此来测电机转向,这样安全吗?

我们的电机功率从0.55KW--22KW不等...

网友A:
这样肯定不安全啊, 但这样是最直观.

 ;;正泰,德力西产品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网友A:
这样肯定不安全啊, 但这样是最直观.

;正泰,德力西产品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B:
可能是不想活了,我是不敢用镙丝刀直接压接触器的触点,压外面的活动部件。

网友C:
有正反转时可不能乱按,平时修机器时看清原理后可以用一用,没什么大关系的。

网友D:
是老外行吧,为什么不按按钮,启动钮和停止钮配合也可实现点动

网友E:
如果小功率的可以调试的时候勉强应急~~~

网友F:
对于低压电器可以的,我们也都是这样操作的,高压的话可能就危险了

网友G:
我也这样做,知道不对但实用

网友H(2008-07-19):
小功率的没问题,都这样做

网友I:
靠,不是吧,忽悠咱国人啊

网友J:
首先保证你的螺丝刀有足够的绝缘耐压等级,在这个前提下 可以这样测试的

网友K:
这样肯定不安全,忽悠咱国人啊

网友L:
严重不安全

难道就没有开关控制电机

网友M:
调试的时候勉强应急~~~

网友N:
不怕一万就万一!迟早要出问题的。

网友O:
要看是什么样的接触器,不然老外不会那样交人的

不过这样有点危险

网友P:
你说的老外是哪国人?别是一中国的年纪较“老”而又“外”行的电工-----简称“老外”吧!这人还真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