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型电动机窜轴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8-06-13):
我单位一台1700KW的同步电动机,已使用近10多年,近期出现设备故障不断,经查为电动机窜轴引起。断开电动机两端联轴器空试电机,发现电机通电后向一个方向窜轴大约有5mm左右,停电后自动回位。开始怀疑电动机平衡问题。但该电机检查平衡很好,请各位指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电动机窜轴?

网友A:
什么轴承啊 瓦的吗

楼主:
是轴瓦,电气车间说电机窜轴5mm为正常,

网友B:
向一个方向窜轴大约有5mm左右 应该是转子和定子的相对位置决定的

网友C:
可能轴瓦问题吧,呵好象是刮瓦怎么的处理呢??

网友D(2008-12-19):
我们有办法解决电机窜轴问题。有兴趣联系。电话1367918122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办法解决电机窜轴问题。有兴趣联系。电话13679181225
你是个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