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运动控制都用哪些芯片控制电路啊

楼主(2008-06-13):
欢迎大家发表高见。

小弟目前接触的是用瑞萨的多些。

网友A:
运动控制器:专用芯片6045,6143 ,314等.这是老一代的产品了.

新型高性能控制器有采用ti 6713的.

网友A:
驱动器,目前用的比较广泛的应该是ti的2407和2812了,也有用飞思卡尔的dsc的,后者似乎更适合马达控制.

网友B:
我目前使用dsPIC33的片子,据说ST的新STM32片子也不错~

网友C(2015-05-15):
mpc003,mpc004,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DIP-30封装,体积小巧,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

机或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最高二路正交编码输入,多个

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简单的17

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价格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