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8-06-13):
各位:

最便宜的温度传感器要多少钱啊!

网友A:
你要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国产的一般都比较便宜但是质量不太好吧,进口的比较贵一些,

楼主:
 都给一个型号吧!!!!!!

网友B:
是啊,你什么要求都没说就要型号那是不可能的,你需要选型的话,把要求说具体些,我帮你看看

网友C:
没有测温范围和被测介质,怎么给你型号?

网友D:
最便宜的是 温度计

网友E:
呵呵,楼上的回答太经典了,

要找东西,必须把自己的要求说明白啊,

一般现在测温度,最广泛的就是热电阻,和热电偶了

wzp-221,231等等,电偶的型号根据温度不同各异,一般应用K偶的比较多

网友F:
你要测的温度是多少,要热点偶还是热点阻啊

网友G:
最便宜的可能要数玻璃管温度计了。

网友H:
各位:
最便宜的温度传感器要多少钱啊!
型号是多少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囡 1楼 回复时间:2008-6-13 13:44:49                                                                                                    你要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国产的一般都比较便宜但是质量不太好吧,进口的比较贵一些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苗子 X苗子 积分:2969
帖子:1108注册时间:2002-11-15 21:25:00 2楼 回复时间:2008-6-13 13:58:08 都给一个型号吧!!!!!!

呵呵,这一问一答真的太有趣了。   甲:我要找对象;乙:你要男的还是女的;甲:你看着帮选吧; 丙:男的不值钱,女的比较贵,主要看你经济实力;丁:你给个要求我帮你选吧;

网友I:
没诚心请教吧,哪有这样提问

网友J:
是什么型号呀!我们公司是专业做温控设备的,主要有日本的RKC温控表.北京的昆仑的温控表.台湾台松的温控表.还有相关的温控传感器.如有需要请于我们联系!

广州欣葳机电设备公司:

网友K:
超难题,下面的人吓忙呼

网友L(2008-11-29):
我想知道十三楼的朋友,你所说的最便宜的温度传感器过去是1角2,现在是1角7, 现在还有吗?我是用来测试水温的,温度是100度左右,就是沸水温度,请问那里有经济实惠的温度传感器呀?谢谢,如果有的话麻烦十三楼的朋友发邮件给我,

邮箱地址: jiangxiaogang686@163.com    谢谢了 ,很急···

网友M:
???

楼主你想要的传感器是测什么的温度的?一般用热电偶与热电阻两种,电偶是测高温的,电阻是测低温的,要不就是温枪,红外线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