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精度问题

楼主(2008-06-13):
我想搭建一套位置伺服系统,PC+DSP控制板+伺服电机+丝杆+滑块+光栅尺,普通丝杆长15-20CM,螺距5MM,光栅尺分辨率1微米,带数据转换功能,能通过串口进入PC机,请问该平台能做到什么位置精度?光栅尺返回的数据会有小数么?因为分辨率1微米,会不会因为A/D转换,得到一个估计位,也就是0.5微米的数据?谢谢

网友A:
光栅尺返回的数据会有小数么?

不可能

会不会因为A/D转换,得到一个估计位,也就是0.5微米的数据

如果这样想的话,其实您可以认为1微米就是估计出来的数据了

网友B:
如果是分辨率1um的光栅尺,也就别指望0.5um的细化分辨率了,如果想要更细微的分辨率,就用更高分辨率的尺子,或者1Vp-p的sin/cos信号尺子,自己做信号细分处理。

楼主:
谢谢刘岩利,波恩.请问请问,凭借您们的经验,上述位置伺服系统精度一般能达到多少?

网友A:
看您的光栅尺精度与机械装配精度了,凭空猜实在有点难

网友C:
装配在海绵上(夸张点)的话,基本可以当卷尺来使用。

网友D(2008-07-14):
分辨率1um的光栅尺,会因为A/D转换,得到一个估计位,也就是0.5微米的数据。进一步将,不但不会有0。5μm,也不会有其他的小数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