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知道的plc程序问题 不要试 看你知道不

楼主(2008-06-13):
问:是否可以这样编程:plc程序里需要一个循环,而循环里又有一个发脉冲的指令

分析:循环的执行方式为条件满足即执行第二次循环,而发脉冲的执行方式是只要前面条件满足,就一直发到脉冲完成,如果发脉冲是100万个,需要时间5秒 第一次循环的100万个脉冲还没发完,第二次循环又来了 plc会怎么处理呢?是不发第二次的100万个脉冲还是取消前面未发送完的脉冲而发当前的100万个脉冲

网友A:
还真不知道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脉冲输出只取决于指令的执行条件是否满足,只要满足,就一直输出,不满足就停止输出,

如果所说的循环是你自己编的一个程序,那你可以自己控制他的执行方式,

如过是指的PLC扫描周期,则PLC扫描周期不会受脉冲指令影响,脉冲指令的输出只取决于他的执行条件,也不会因扫描周期而影响

网友C: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D:
你这个程序结构是错的.

我不告诉你,看你知道不.。

网友E:
这种编法相当于一个程序里有多条相同的脉冲输出指令.

我猜是"取消前面未发送完的脉冲而发当前的100万个脉冲".

网友F:
继续发,但照你这样下去,应该脉冲不会停止1

网友G:
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原来楼主个是萘给包

网友H:
这要,会出问题的

第一次脉冲没发完,中断没有产生,不准发第十次脉冲

网友H:
另外,楼主不要写这样的主题,这里高手如云(注,我不是高手,顶多是个菜鸟)

网友I:
试一下会有什么危险吗?

网友J(2008-10-08):
应该是这样的吧,PLC在执行操作时,它自己有产生数值时,应该由一个特有的内部储存器储存的,而此储存器不受扫描周期影响。例如内部时钟等。

网友H:
你在发第二次脉冲前,肯定得知道你的脉冲是否执行完毕.

要不然,结果咱样,不好说

网友K:
什么PLC什么循环指令什么脉冲指令清楚

网友L:
应该是执行完第一个再执行第二个,猜测而已,没试过!

网友M:
東莞自動化培訓加群:70915707 網址:www.dcplc.net.cn

网友N:
应该是先发完脉冲,在执行下一次循环,这样更合理一些!不过,没有验证过啊!

网友O:
先发第二次循环的脉冲;取消前面未发完的脉冲

网友P:
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