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经常烧触点

楼主(2008-06-13):
我们设备上经常出现中间继电器触点烧断,粘在一起.主要我们设备动作比较频繁.4S钟吸合一次(也就是周期是4S).我用的继电器是欧姆龙的,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继电器能够适应这种动作.

网友A:
改用无触点继电器或将原来的继电器触点并联几个使用

网友B:
改用接触器吧,电流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用无触点继电器或将原来的继电器触点并联几个使用

网友D:
速度太快是用交流接触器好,我们也见过小的中间继电器里面因活动频繁而冒烟!现在改了就没有这种现你了。我用的是对中上的气缸控制的!

网友E:
频繁动作应使用无触点继电器。

网友F:
4秒周期根本不快

原因:

一、是买的是假货。

二、电流超负荷,量下就知道

网友G:
拖电磁阀的话还是一楼的方法实用,因为线圈有电感,不只是过载的问题。

网友H:
可以在触点并电容器  减小拉弧

楼主:
我们做法也有并联过,但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好的中间继电器.对,我是要拖电磁阀,所以不能选无触点继电器.

网友I:
交流并电容器可以吗?不如增大触点容量。

网友H:
你的电磁阀是多大功率的? ; ; ; ; ; ; ; ; ; ; ; ; ; ; ;

网友J:
加RC电路或者并二极管

前者用于交流,后者用于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