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泰克人机问题

楼主(2008-06-13):
请教各位大侠,海泰克的系统时间位于哪个寄存器,我想用人机的宏直接读取人机的系统时间进行处理,但是翻了海泰克的资料,就是找不到系统时间寄存器,不知哪位大侠曾经做过类似的读取,可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HITECH人机的”万年历“功能,就是在"应用工作参数”中的“其它”,勾选“写时间及日期到PLC”,比如在这个地方填入D240,那年月日小时分会存储到D240、D241、D242连续的三个字当中去,那您就可以对这三个地址当中的值进行处理了。

楼主:
谢谢贝贝,但是我的本意就是想不通过PLC,直接从人机上获取系统时间.

楼主:
各位大侠啊,那位知道的,出来说说嘛!

楼主:
各位大侠有空来看看这个帖啊!

网友B:
给海泰克的技术部打电话吗?

哈哈

网友C:
adp6软件里的元件编辑器里有一个时间显示元件,可以直接显示系统时间。不过有的屏可能不支持,试一下。

网友D:
屏内部地址一般有实时时钟的

楼主:
TO:   qinghaiwuya

我还真的没有打电话给海泰克的技术部,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这应该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TO:  daminz Xdaminz
我不是要显示时间啊,我是想直接读取时间数据,在人机的宏里进行处理.

TO:  euro2008 Xeuro2008
问题是这个时钟放在哪里啊,我如何才能读取?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C:
这样的话,你就参考一楼的意见吧。万年历功能可以指定地址来存放时间,直接访问该指定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2009-03-13):
我司海泰克人机大量需求,每月10万以上,诚求渠道。

价格及渠道有优势者请联系QQ:1092274917,非诚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