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频和变频的供水问题.

楼主(2008-06-13):
两台泵220KW一台变频一台工频的两台泵同一管网同时供水,现在变频频率保持在40HZ上,和改用两台变频同时供水这之间还有省电空间吗?值不值的投资多一台变频器.

网友A:
感觉不应再加一台变频器.

楼主:
那就是说最好大小机组搭配了?

楼主:
欢迎大家说说意见了.

网友B:
再装一台变频器,你就亏本了!

网友C:
有节电空间,但是空间不大。投资回报期长,从节电空间考虑的话就有点得不偿失,但是可以从保护方面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装一台变频器,你就亏本了!

亏变频器的成本,一点回报的价值都没了?

网友B:
一台就占用了你的节能空间,第二台只能增加系统的损耗!

楼主:
假如是两台机组同一频率同一转速,两台变频保持在47HZ的情况下还占节约空间吗?

我考虑的是两台机组做同样的功来减少两台机做功不平衡时的损耗...(如题)

网友B:
“两台变频保持在47HZ的情况下还占节约空间吗?”

1、你是为了用变频器而用变频器???

2、你的系统需要多大功率的水泵,就配多大功率的水泵,干嘛要配一个大功率的水泵再用变频器把功率降下来???

网友B:
你的系统供水流量、压力波动大,就应该建一个水塔,用大功率水泵采用间抽的方式供水,而不是买两台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B:
即就是供水少的时候不到一台水泵工作,供水大的时候需要两台水泵工作,那也只需要一台变频器拖动!

楼主:
建水塔是不可能的,看来还是不明.

你不觉得一台工频,一台变频做的功不一样,损耗也随着变大了吗?

改一台机的成本也在于一台变频了!

网友B:
1、如果你的供水系统需要30KW的水泵就够了;

2、而你的公司选用的水泵是40KW的水泵,系统压力大,流量大,这个时后怎么办?

3、你可以换一个30KW的水泵,把原来的40KW的水泵去掉,系统的水压、流量也满足供应,而且省10KW的电力,投资一台水泵的钱小意思啊!

4、当然,有人让你买一台变频器,花了好多倍的钱,目的是让你的水泵运行在30KW,节电10KW!

5、你觉得那个方法好???

网友B:
1、你的水系统用水量日负荷不均衡;

2、供水量最少的时候只需要40KW的功率;

3、供水量最多的时候需要90KW的功率;

4、有以下几种方案供你选择:

网友B:
1)投资一点钱,建一个水塔,安装一个90KW的水泵,水位倥制间歇供水,最省电!

2)安装40KW的水泵和50KW的水泵两台,用一台50KW变频器拖两台电机:

A、运行时变频先拖动50KW水泵供水,如果水量在50KW以下,40KW水泵不运行;

B、如果用水量超过50KW,此时将50KW水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同时用变频器启动控制40KW水泵,只要用水量在50KW以上,那么50KW水泵工频满负荷运行,40KW水泵变频控制运行;

网友B:
3)还有一个方法,投资一点钱,建一个水塔,用两台水泵供水,一台40KW,一台50KW,运行时先启动50KW水泵,只要水位低于某值时继电启动40KW水泵,水位高于某值时停40KW水泵,省了一台变频器的钱,建一个水塔,但这也是最省电、最可靠、最安全的供水方式;

网友B:
3)还有一个方法,投资一点钱,建一个水塔,用两台水泵供水,一台40KW,一台50KW:

A、运行时先启动50KW水泵,如果能满足需要,一台运行;

B、如果不能,只要水位低于某值时继电启动40KW水泵;

C、这是,如果用水量大,两台同时运行供水;

D、如果用水量不大,水塔水位高于某值时停40KW水泵;

E、这个方法省了一台变频器的钱,建一个水塔,但这也是最省电、最可靠、最安全的供水方式;

网友B:
只有笨人安装一个大功率水泵,然后用变频器降低功率来节电!!!

网友D:
你现在的方案就可以了,再加一台也不会省电的,因为你有一台是要在工频下运行的,这是再加变频器,就是浪费了

楼主:
1.机组改造已是不可能的了,原因是这两台机在高峰用水时已经满负荷了.也没有多佘的管口加泵了.(清水池都要从建了)

2.建一个塔成本是天价,(我所在单位是自来水公司,"供水"的)不是一般的工业用水!

3.我所说的是在用水低谷时,两台泵同一管网,同一转速,做的的功一样是不是有节电空间?

楼主:
在低谷用水时一台泵不够压,加机运行用变频调压力.

我的想法是用两台变频器对两台泵,做同一的功.你们没发觉在两台泵做功不一样的时候,在一定的频率下,会发生变频器这台泵的机组像空转一样的.只是做了少少的有用功?这只是我测的实际!!

网友B:
 ; ; ; “在低谷用水时一台泵不够压,加机运行用变频调压力. ”

1、低谷用水时一台泵不够压,那就一台工频运行另一台变频运行

2、请参考:

2)安装40KW的水泵和50KW的水泵两台,用一台50KW变频器拖两台电机:

A、运行时变频先拖动50KW水泵供水,如果水量在50KW以下,40KW水泵不运行;

B、如果用水量超过50KW,此时将50KW水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同时用变频器启动控制40KW水泵,只要用水量在50KW以上,那么50KW水泵工频满负荷运行,40KW水泵变频控制运行;

楼主:
B、如果用水量超过50KW,此时将50KW水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同时用变频器启动控制40KW水泵,只要用水量在50KW以上,那么50KW水泵工频满负荷运行,40KW水泵变频控制运行;

意思可以这样,问题也在这,当40KW的机运行在频40HZ或再低点的时间候,那变频控制的电机不就等于空转了??

网友B:
“当40KW的机运行在频40HZ或再低点的时间候,那变频控制的电机不就等于空转了??”

1、当用水量大于50KW时,50KW泵机工频运行,40KW泵机变频适时供水;

2、“40HZ或再低点的时间候,那变频控制的电机不就等于空转了”:

1)哈哈!你太伟大了,你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2)当用水量需要60KW功率供水时,50kw 工频运行的泵机的出水量不能满足需要,就是说出水大于进水,这是管内水压会自动降低;

3)变频控制的40KW电机的频率上升,直到压力上升到大于管内压力,向管内泵水,这时只要40KW变频水泵的功率达到10KW,就满足平衡供水的需要;

4)所以只要供水量需要60KW功率供水,40KW的水泵就不会空转,因为它要空转,水管内的压力会一直下降到小于40KW的水泵的出口压力,而使40KW的水泵进入供水状态!!!

5)谢谢 “心冷空虚 ”给我提出了一个十分不好回答的挑战性问题,你觉得是否满足???

网友B:
这就解决了降压不降流量的问题了吗???!!!

网友B:
1、有人说,“降低水泵的转速,就降低了压力,同时也降低了流量,不降流量是不可能的。”

2、有人要我告诉它,“怎么降低系统的压力?”,现在我告诉他,当降低压力后,供水量不变的道理;

3、当降低水泵的转速,就降低了压力,降低压力后,会出现供水量下降,而用水量没有减小,这就意味着压力进一步下降,这时水泵会增大转速,增加流量,使供水压力回到正常状态!

4、只要水泵工作功率满足系统用水的功率,压力降低后不用担心流量的降低,流量不会降低的,因为流量的降低,压力降低,必然导致水泵转速的升高,压力的升高,直到供水量满足需要为止;

楼主:
4、只要水泵工作功率满足系统用水的功率,压力降低后不用担心流量的降低,流量不会降低的,因为流量的降低,压力降低,必然导致水泵转速的升高,压力的升高,直到供水量满足需要为止;

呵呵:我同意这个,这也是我之前说过的问题.

楼主:
那也是啊,变频水泵要了5KW也不算是空转啊..呵呵....

现在准备从进水管开口加多两台118KW的机泵了.

网友B:
你不是要变频降功率,怎么又加多两台118KW的机泵了???

楼主:
220KW的嫌大了,现在改小点,用220K的变频器控制.现在是想用220K的变频来控制118KW的电机,同时也要控制220KW的电机.(就多加两台118KW的电机,其他不变).

网友E:
任何节能项目的“节能”是相对的,恒压供水也一样,所谓节能是相对于工频供水。

如果采用一台工频恒速+ 一台变频变速供水,如果纯粹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一台工频恒速+ 一台变频变速方案耗能是比较高的,因为该系统两台泵各自的压力不一样,部分的压力能量被相互消耗抵消,相当于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并联供电一样。

但如果与两台工频泵电耗相比,仍然可以节省部分能量,所以仍然可以节能。

如果两台泵同时采用相同的速度变频供水,系统两台泵各自的压力完全一样,不存在压力能量被相互消耗抵消,相当于相同容量的变压器并联供电一样。

当然,以上方案的投资比较高,高于一变一工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很少采用。

以上未考虑变频损耗,

网友E:
在并联供水(风)系统中,应尽可能的采用相同的型号、速度、压力供水(风),因为两泵的压力差愈大,损耗愈大,当压力差大到一定的数值时,此时的流量并不等于两台泵应该的流量,甚至还不如一台泵的供水量。

因此,以上不同压力并联方案,在暖通空调的设计中,是应尽可能的避免。

待有空时,本人将对并联供水作一分析。

楼主:
对:yjig 关于

任何节能项目的“节能”是相对的,恒压供水也一样,所谓节能是相对于工频供水。

如果采用一台工频恒速+ 一台变频变速供水,如果纯粹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一台工频恒速+ 一台变频变速方案耗能是比较高的,因为该系统两台泵各自的压力不一样,部分的压力能量被相互消耗抵消,相当于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并联供电一样。

但如果与两台工频泵电耗相比,仍然可以节省部分能量,所以仍然可以节能。

如果两台泵同时采用相同的速度变频供水,系统两台泵各自的压力完全一样,不存在压力能量被相互消耗抵消,相当于相同容量的变压器并联供电一样。

当然,以上方案的投资比较高,高于一变一工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很少采用。

以上未考虑变频损耗,

内容的回复:

还是你想的和我一样的.由于本人不太会说话,所以就表达的不好.期待你的分析.

网友E:
假定你有两台40KW水泵,采用工频恒速供水。当运行一台泵时,压力、流量不够用时,只能再增开一台泵。

如果你的40KW泵的运行方式是一工、一变,此时可以一台以50HZ工频运行+一台变频运行,此时虽然损耗大一点,但终究比两台工频恒速泵的耗电少一点,多少仍然可以节一点能。

如果采用的是双泵相同的速度变频供水,由于系统两台泵各自的压力完全一样,不存在压力能量被相互消耗抵消,相当于相同容量的变压器并联供电一样,不存在环流损失。

当然,以上方案的投资比较高,高于一变一工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很少采用。

楼主:
就是不知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方案了,所以就来请教了!

网友E:
网上搜索一下:变频恒压供水。

大部分都是采用一工、一变,因为成本低,也有两台都是变频的,虽然节能效果好,但成本较高,很少采用,昨天我就看见一篇文章。

楼主:
会去留意的了.

网友F:
反而浪费点电供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反而浪费点电供变频器

浪费了也有价值.

楼主:
在供水扬程没有达到泵的额定扬程转速与流量成比,转速与扬程成比,那流量与扬程是什么关系?

网友E:
流量与扬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不考虑管网阻力的变化(固定管网阻力系统),流量与速度成正比,扬程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以上的比例关系与泵速是否达到额定值没关系。

网友E:
在变阻力管网系统中,如不考虑速度的影响,流量与扬程近似的成反比关系,即扬程大,流量小。

网友B:
1、楼上的,大功率供水系统,那里有固定管网的?

2、那个管网工程师设计的时候没有流量、压力调节阀,你说话累不累???

网友E:
我是在回答“心冷空虚”提出的问题。

楼主:
在条件一定时,根据三个定律算的转速怎么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同时两台变频控制两台泵并联运行比一工,一变,两台机运要省10%的电.[如题]

条件是:两台220KW的电机并联运行一工,一变,变频频率40HZ.泵流量,1064M3/h,扬程,54M,

出水参数,Q,1900M3/h,H,40M.

楼主:
欢迎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还有机组的转速是1488r/min.

网友G(2009-03-29):
两台变频运行要节能.再有大功率水泵启停对电网冲击大.

网友H(2009-10-18):
让水泵工作在最佳工况点式最节能的,所以应按让大泵工作在工频上,搞一个很小的泵工作在变频上。才对。

网友I(2009-12-21):
不必要,只要简单就好,为了省电加一个变频,部划算

网友J:
一台已经把节能空间用掉,再加一台只能增加成本,不用再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