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和Fx所写的工程为什么不能互相打开?

楼主(2008-06-13):
我现在用的是GX Developer Version 7,以前用的是Fxgpwin,

可是这两个软件所写的工程不能互相打开,有办法吗?

网友A:
在GPPW下选择工程—读取其他格式文件-读取FXGP文件即可,但是从FXGP不能读取GPPW格式文件,这是常识。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没错,支持1楼的正确解释

网友D:
在GPPW下选择工程-写入其他格式的文件-写入FXGP(Win)格式的文件,可以在FXGP(Win)中被打开。

注意的是:当GPPW正在使用的PLC型号在FXGP中不能被认可,如FX3U,那么上述功能将失效。

以上!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知道了,也试过了!

网友E:
一楼正解,低版本不能读高级版本,这是常识

网友F:
i不能直接读,要转换的

网友G:
可以转化的。。4楼说的对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在GPPW下选择工程-写入其他格式的文件-写入FXGP(Win)格式的文件,可以在FXGP(Win)中被打开。

注意的是:当GPPW正在使用的PLC型号在FXGP中不能被认可,如FX3U,那么上述功能将失效。

以上!

网友I:
楼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