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使用感受!

楼主(2008-06-13):
公司原来用的是清一色三菱PLC,有机会还是用用国产的。与是用了几台台达的PLC,感觉ES系列(EH应该也一样)的外形太大了点,想取代原来的FX系列的位置太难了;SS系列的也用了,但感觉又太小了,接了线以后想看看输入输出点的状况就很难。

希望台达能改进一下!ES系列的做小一点,SS系列的大一点,最好把状态指示灯做在上部,不要做在一侧。

网友A:
?????????

ss的接线不会挡住指示灯的阿

你搞好了把它拨到指示灯的另一边就可以了阿

网友B:
习惯了就好,一定的空间是必须的。

楼主:
拔一边就会挡到和其相连的另一模块的的I/O点指示灯了。

楼主:
看看有多  大空间。

网友C:
再等待段时间,ES新版本会减小体积的,不过SS也还好啊,就是体积小才方便安装的

楼主:
改版后好啊,最好能和fx系列相当。能加上时钟最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版后好啊,最好能和fx系列相当。能加上时钟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改版后好啊,最好能和fx系列相当。能加上时钟最好!

看来这是大部分使用台达产品的人的心愿!

网友E:
ss系列的的确得改进一下

网友E:
接线很不方便,其它的系列的尺寸大听别人说好像是台达PLC的电源部分造成的,台达PLC的电源部分质量很好,三菱的经常电源模块烧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接线很不方便,其它的系列的尺寸大听别人说好像是台达PLC的电源部分造成的,台达PLC的电源部分质量很好,三菱的经常电源模块烧坏

台达做电源出生的,电源质量当然好啦

楼主:
台达母公司在东莞的电源厂规模的确很大,本人就在东莞台达的电源厂工作过两年。

网友F:
做的小也有错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做的小也有错了,呵呵

呵呵

网友G:
期待台达有更大的进步,支持国产

网友:
ss我倒觉得挺好的。。。不过照片中那线接的水平。。。。。

另外选线是不是粗了点。上面看起来选的好像是0.75的线。。。用不着那么粗。而且用这种线鼻子也太大了。

楼主:
呵呵,楼上见笑了。我们是换了原来的一台FX1s,只能因陋就简。

网友H:
楼上是那样安装 符合要求吗 不利于散热吧

楼主:
没有散热风扇,横着安装应该和竖放一样散热。

网友I:
你這個主要的問題還是線太粗了,而且接線端子太大,且線的排列不是很規范,我有看過一些用戶的接線,很整齊,折彎的地方都是標准的90度,不會影響LED的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