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G11 37KW 故障求助

楼主(2008-06-13):
最近陆续收到6台G11 37KW的变频器,全部是无显示,风扇不动作,机内有油污,保险丝是好的,目测电容也无鼓涨,怎么回事?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ican8026坏

网友B:
有你忙的  维修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C:
产生无显示的问题的情况很多:

1,看看直流短路片是否开路(P1与P+)

2,充电电阻开路

3,整流开路

4,开关电源坏了 ( 1楼说的AN8026坏了)

富士配件大全 QQ:719322224

网友D:
我有开关电源IC8026出售,其它的配件也很全.

电话:13915482807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E11的无显示也可能是这种原因吗?  还有一台E11 的报OH2,进不了菜单,无法复位,怎么处理?

楼主:
OH2 故障解决,就是E11的无显示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ican8026坏

换了AN8026,仍然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生无显示的问题的情况很多:

1,看看直流短路片是否开路(P1与P+)

2,充电电阻开路

3,整流开路

4,开关电源坏了 ( 1楼说的AN8026坏了)

富士配件大全 QQ:719322224

已确定是驱动板上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