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电源问题 帮忙!!!!

楼主(2008-06-13):
我公司现有10T抓斗起重机3部均为继电器控制电源由2根3*150铝电缆送至50*5的角钢滑触线上再由行车受电器到配电箱,因角钢滑触线全长450米电源起端到电源末端电压降很大2部行车不能同时起降(电机为37KW,每车2台)。我们后来用3*150电缆每60米跨接一点后电压基本稳定能同时3部行车使用。最近公司要增加一部16T行车大约200KW,问题又来了,我想问下大家你们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其他方式既方便又投资小。

网友A:
我们用的是小行车,这么大的行车还没遇过。

网友B(2009-07-05):
这不是一般人能懂的

网友C:
都用四台行车了,也没必要再用角钢了吧.换铜质或铝质的滑触线吧.铝线全用铜的吧,一次性投资.

网友D:
我公司可以给你们公司的每台都加节能系统就能用了,它可以实行软启动,而且省电,减少无功功率,对电网没有冲击,功率因素可提升到98%,延长行车的整体使用寿命。4台行车全部装节能系统的费用在15万左右,可通过节省电费的方式在1年半左右收回投资成本,如果不装节能系统,则行车不能同时运行,更不能同时启动了,因为对电网和钢结构的冲击都相当大,运行极不平稳,而且供电的整个系统都还得整改,变压器、低压柜、线路都得增大容量才行。使用了我们公司的节能系统,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原有的供电系统,不必再做供电系统的整改。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行车牵引系统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传真: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边社区厦边大街56号
邮政编码:523851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E:
在滑线中间或末端加点电容补偿,你主要是线路太长,启动时无功电流造成的线损太大的原因,还有就是你用的是铝电缆,但更换成铜电缆可能不太现实

网友F:
有钱买行车,还差这几个钱换滑触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