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端口问题```

楼主(2008-06-13):
请教下ACS510的10和11端口是不是一直有DC24V输出?不论变频器有无启动信号,通了3相电就有。

网友A:
请问各位:

       两台1600KVA变压器并联,实际负载分别为565KW,637KW;另两台变压器为1250KVA并联,实际负载分别为188KW,683KW。在两个车间安装大量的ABBACS800和ACS550变频器,请问总谐波电流畸变THID为多少?如何集中治理安装大量变频器产生的谐波?

网友A:
应该是三相电一上,就有24VDC输出。

网友B:
辅助电源

网友C:
如果正常,应该一直有。

网友D:
光给这些数据是无法得到谐波THDi的,每个产品的THDi都不一样;

通常而言,功率越大,谐波会相对小些;一般的变频器THDi在50%~100%;

抑制谐波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最简单是安装交流电抗器或者直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