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世纪飞扬航空仪表的控件,安装的时候提示“没有并口或并口被禁用”怎么办啊?

楼主(2008-06-13):
我买的世纪飞扬航空仪表的控件,安装的时候提示“没有并口或并口被禁用”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用理会它,
那是在检查并口的驱动,你不必理会它,安装前将右下角的小图标程序尽可能全部关掉,因为你用的是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