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利用率为多少时能耗最低?

楼主(2008-06-13):
变压器利用率为多少时变压器自身的能耗最低?有人说50-70%最低。不知对错。电动机75%最低,变压器的到底是多少?

网友A:
好象说法不一 50-70%应该对吧电动机75%最低从何而来啊,感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是个变化数

网友B:
一般我在单位值班是要求变压器的利用率达到80%左右最经济。

网友C:
变压器自身的能耗最低是没有负荷的时候吧?也就是说利用率是0

网友D:
变压器利用率为多少时变压器自身的能耗最低?

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如果你的变压器一直是24小时不变负载,那么它的负载率大约为65%左右。

如果你的变压器仅仅是8小时不变负载,其余时间是空载,那么它的负载率就要考虑到空载的损耗,经济负载率就应以全天平均为准,计算下来白天大约为满载,考虑到必要的安全余量,白天8小时的负载率以90-95%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