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06-13):
      各位工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名企业电工,工龄不是很长,工作经验有限,专业知识掌握的也不是很全面。最近我遇到一个困惑了我很久的一个问题,请各位朋友帮我一下。

      是关于接地的一个问题:我企业新建车间全是钢构厂房,接地系统是TN-S(三相五线接零制),在此请问接地线(PE)可以接到钢构框架而使其作为接地线连到设备外壳呢?恳请各位高手给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是要重复接地吗?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没说清楚,对不起了。我是这样理解的,三相五线接零制是指在电源中性点处N线与PE线是接在一块的,在低压配电柜处它们是严格分开的。也就是说,从低压配电柜到设备配电柜应该引出五根线的,我所问的是想把第五根线PE直接用钢结构框体代替行吗?困惑我的是这样是不是成了TT接地系统了呀?

网友A:
呵呵,是成了TT接地系统,这样的话设备外壳搭火的话安全性稳定性不如TN-S系统。

楼主:
        为难死了,TT接地系统弊端是很多,现今一般企业不推广使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N线直接与机壳相连,是不是成为TN-C系统了吗?这样能行吗?这样是不是所说的零和N线共用呢?各位高手再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是成为TN-C系统了。这样用的话还是安全性的问题,如这样要用保证三相负荷不能严重失衡,N线电流不能过大。

网友C:
如果要地线需要单独专放一根,不可于钢构框架而使其作为接地线连到设备外壳

网友D:
三根相线是黄、绿、红,零线是蓝,地线是黄绿双色线。对于五线系统,五根线要严格分清楚在配电系统中,如果建筑物钢结构是明确接地的,可以在配电柜中由钢结构引出接地线,但是零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有电缆引来,并且不能接到地上也就是说零线只能做中性点使用其与配电柜体设备外壳应该是绝缘的(在变压器端的主接地极除外)

网友E:
1、新建车间全是钢构厂房,接地系统是TN-S(三相五线接零制);

2、按正规要求进线,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三根相线一根也不能少;

3、工作零线N进漏电开关,漏电开关出线端工作零线N再不能重复接地,即不能接钢构;

4、保护零线PE接所有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不过保护零线PE在厂房内可在此与厂房钢构连接,相当于重复接地;

网友E:
5、不能不进保护零线PE,而在厂房内的钢构上拉出一条保护线当作PE线用,这样做就是TT系统,很不安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不能不进保护零线PE,而在厂房内的钢构上拉出一条保护线当作PE线用,这样做就是TT系统,很不安全!!!

不错!同意刘老师的!

楼主:
        因为工作忙很少上网的,偶然间听朋友说起工控论坛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来了真的感觉不一样啊!没有了因为自己的幼稚问题而被身边同行取笑;也没有了因为资历的高深而无缘交流。。。。。。感慨之余,作为一名新手真心的感谢工控论坛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G:
工作零线N进漏电开关,漏电开关出线端工作零线N再不能重复接地,即不能接钢构;

不错!同意刘老师的!

网友H:
PE线能直接接在钢构上吗?效果如何?

网友I:
不能不进保护零线PE,而在厂房内的钢构上拉出一条保护线当作PE线用,这样做就是TT系统,很不安全!!!

网友J:
保护零线PE在厂房内可在此与厂房钢构连接,相当于重复接地

网友K:
很同意9楼的4条,但厂房的钢构件是可以接PE线的,而且也不是TT系统,TT系统接地是独立的,但PE线是不能用钢构件来代替,那是无法走PE线的,还有接地电阻等问题。行不通的。

网友L:
支持8楼!零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有电缆引来,并且不能接到地上也就是说零线只能做中性点使用其与配电柜体设备外壳应该是绝缘的(在变压器端的主接地极除外)

网友M:
pe线问题要重视,接到钢构上面,如遇雷电侵袭而避雷系统不良好的情况下,容易击穿设备系统造成事故!

网友N:
三楼说的明白了 !!

网友O:
根据我的工作经验,严格说来那是不行的,因为厂房的钢构他应该有一套独力的避雷系统,而PE线到了每个控制箱的重复接地是应当与以前预埋的接地体预留引出端子相连,或者与也接地的线槽相连.这一连接点是与中性线的起始点相连接的.

网友P:
1,钢结构厂房肯定有接地系统,那是为了防雷的,不能用作电气设备的接地。

2,单靠电缆过来的地作电气设备的接地不安全。

3,应做一个接合格的接地装置和电气设备的外壳相连再和变电站的地相连接,这叫重复接地,只有重复接地的设备才安全(是为了防止电缆上的地线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