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331-7kf02测PT100如果4根线都接到上,能把导线电阻减掉吗?

楼主(2008-06-13):
331-7kf02测PT100,如果4根线都接到PT100上,能自动把导线电阻减掉吗?原来只接了两根线到PT100,另外两个是在前连接器上接的,现在测的阻值和现场有偏差,如果接四根线到PT100,能把补偿算进去吗?

网友A:
331-7kf02测PT100,如果4根线都接到PT100上测量更准点.

网友B:
其实按三线制接线更准确一点,就已经把导线电阻降低到最小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用三线制接线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我觉得4线制精度高

网友E:
我们一般也是按照 三线制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