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与富士变频器通讯求助!

楼主(2008-06-13):
不问有人做没做过富士PLC与富士变频器通讯,只问有没有人见过富士PLC与富士变频器通讯! 它们之间通讯有没有专门的指令,还是也是靠写指令代码?有没人见过,还有它的  串行发送指令是用什么MSGT?  有没有人对这种PLC比较熟,我用的是SPB系列的PLC有知道的麻烦说声!!提前谢谢了!

楼主:
这个PLC怎么画并联支路啊? SPB系列,还有通讯指令怎么用?

网友A:
接触过一点 和电脑连接很麻烦 总是不能连接

楼主:
电脑倒是能联上,可通讯太麻烦了,怎么试都不行!

楼主:
还有怎么画并联支路啊?  手册上说按住"CTRL"键点"向下"的键头,可在这找半天也没找到这个"向下"的键头,连并不联支路都画不了,真是难用极了这东西!

网友B:
难用?恐怕是您不熟悉软件就匆忙上手了!

 ;

向下箭头您当然在软件内找不到了,那是您键盘上的向下箭头,这个恐怕无需告知您在键盘上什么位置上了。

另外,与变频器通讯需要使用MSGT指令,同时需要RS485通讯模块。

如果要使用CPU口作为通讯,那么您可以使用庆同贸易的界面转换模块,非常的简便,无需编制大量的MOV程序。

 ;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您好,用富士的PLC和富士的变频器通讯,能否给点提示,还有用这个MSGT 指令哪个手册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留个QQ交流下?!

网友B:
MSGT指令,没有啥秘诀,如果您熟悉三菱之RS指令,那么他们是雷同的,在特定序列中排列好要发送的报文格式,然后调用MSGT指令发送。

因为富士的变频器使用的是Modbus RTU,一般要简单得话,找庆同贸易(上海)有限公司(021-62521122)买块Modbus界面转换卡,然后轻松的就可以通讯了,并且可以使用PLC的编程口进行通讯。

以上!

网友C(2008-11-20):
不用SPB,用富士FBC,即插即用,无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