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1.5控制线是否可以在桥架内接续

楼主(2008-06-13):
请问有这类的规范规定么,如果可以接续,应如何接续呢。焊接,还是用什么专用接头?

网友A:
应该没有吧!我估计是焊接就行了。

网友B:
看有没有特殊要求了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不过需要焊接工艺处理好绝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