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GPRS和无线扩频传输方式的优缺点

楼主(2008-06-13):
有没有单位里用GPRS或是用无线扩频2.4GHZ传输方式,进行远程数据传输和设备控制的?介绍一下优缺点吧,谢谢了

网友A:
1、从数据实时性来说,2.4GHZ肯定比GPRS高得多;
2、从使用费用来说,2。4GHZ没有使用费用;
3、如果有设备要远程控制,建议不要使用GPRS;
4、2。4GHZ通讯最大的缺点是视距传输,就是如果中间有遮挡物通讯效果将大大受到影响。
先说这么多,多交流指正!

网友B:
恩,2种不同使用环境的技术。就看你的实际需求了

第四点能满足的话就用2.4G,不行就用GPRS

楼主:
水库水源点离水厂中控室有10公里,如果要遥控阀门,用什么好呢?水库有GPRS信号

网友B:
10公里啊,怕是只能GPRS了。遥控阀门没有问题,延时会有1秒种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如果要远控调节电动阀门的开度能实现吗?

GPRS信号的可靠性怎么样呢?我是指远控方面.领导看重的就是可靠性了.

再次感谢!

网友C:
GPRS远程控制技术已经很成熟.我们RTU产品具有8DI,8DO,8AI,可以方便进行远控调节.

有需要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看!www.wanweitech.com

010-51297180  陈先生

楼主:
楼上的陈先生,你提供的网站我怎么也上不了,办公室电话又打不了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