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和技术指标

楼主(2008-06-13):
电机制造厂按照国家标准,根据电机的设计和试验数据而规定的每台电机的正常运行状态和条件,称为电机的额定运行情况。表征电机额定运行情况的各种数值,如电压、电流、功率等称为电动机的额定值。
( 1 )型号.表示产品性能,结构和用途的代号.
( 2 )额定功率.在额定运行(指电压,频率和电流都为额定值)情况下,电动机轴上所输出的机械功率为电动机的额定功率.
( 3 )额定电压. 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情况下的线电压为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一般规定电动机的电压不应高于或低于额定值的5%。如三相定子绕组可有两种接法时,就标有两种相应的额定电压值。
(假如:电压高于额定值时,励磁电流将增大,铁损增加,绕组有过热现象.电压低于额定值时,在电动机满载的情况下,会引起转速下降,电流增加,使绕组过热.电压低时,电动机最大转矩也会显著降低).
                                (4)额定电流。指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额定负载下运行时,三相定子绕组中通过的线电流,单位为A。由于定子绕组的连接方式不同,额定电压不同,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也不同。例如,一台额定功率为1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其绕组作三角形连接时,额定电压为220V,额定电流为68A;其绕组作星形连接时,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电流为39A。也就是说,铭牌上标明:接法——三角形/星形;额定电压——220/380V;额定电流——68/39A。
(5)额定频率。指电动机所接交流电源的频率,我国发电厂所生产的交流电,频率为50Hz .频率降低时,转速降低,定子电流增大。
(6)额定转速。指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额定负载下运行时,转子每分钟的转数,单位为r/min。其值略低于同步转速。
(7)接法。指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定子绕组的接线方式。一般有星形和三角形两种接法.星形接线时,绕组所能承受的电压是三角形接线时的1/√3,因此必须按铭牌规定的接线方式接线。否则,电动机将烧毁。
(8)绝缘等级。根据绕组所用的绝缘材料,按照它的允许耐热程度规定的等级。中小型异步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有A,E、B、F和H级。电动机的工作温度主要受绝缘材料的限制。若工作温度超出绝缘材料所允许的温度,绝缘材料就会迅速老化,其使用寿命将大大缩短。修理电动机时,所选用的绝缘材料应符合铭牌规定的绝缘等级。
(9)温升。指电动机长期连续运行时的工作温度比周围环境温度高出的数值。我国规定周围环境的最高温度为40℃。例如,若电动机的允许温升为65℃,则其允许的工作温度为65十40=105℃。电动机的允许温升与所用绝缘材料等级有关。电动机运行中的温升对绝缘材料的使用寿命影响很大,理论分析表明,电动机运行中绝缘材料的温度比额定温度每升高8℃,其使用寿命将缩短一半。
(10)工作定额。指电动机的工作方式,即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运行的持续时间或工作周期。电动机运行情况,根据发热条件可分为三种基本运行方式:连续运行、短时运行和断续运行;
连续运行---按铭牌上规定的功率长期运行,如水泵、通风机和机床设备上电动机的使用方式都是连续运行方式.
短时运行--- 每次只允许规定的时间内按额定功率运行,而且再次起动之前应有符合规定的足够停机的冷却时间.
断续运行--- 电动机以间歇方式运行,如吊车和起重机等设备上用的电动机就是断续运行方式.

(11)额定功率因数。指电动机在额定输出功率下,定子绕组相电压与相电流之间相位角的余弦,约为0.70~0.90。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功率因数约为0.2左又.功率因数越高的电动机,发配电设备的利用率越高.
(12 )额定效率. 对电动机而言,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不等,其差值等于电动机本身损耗功率,包括铜损、铁损和机械损耗等。效率是指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即通常约为(75~92)%。效率越高,电动机的损耗越小.
(13)转子电压.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加有额定电压时,转子不转动时俩个滑环间的电压.
(14)转子电流.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使用在额定功率时的转子电流.
(15)起动电流.是指电动机在起动瞬间的电流,常用它与额定电流之比的倍数来表示.异步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
(16)起动转矩.起动转矩是指电动机起动时的输出转矩,常用它与额定转矩之比的倍数来表示.一般是额定转矩的1-1.8倍.
( 17)重量。指电动机本身的体重,以供起重搬运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