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照明功率密度多少

楼主(2008-06-13):
一个两百米*80米左右的广场的照明怎么考虑阿,每平方多少瓦,用电怎么计量,引自旁边的路灯箱变可以吗(旁边有一条300米的路)

网友A:
这要看你年照明方式了。如果是象球场那样的话,两边平行50到80米用一杆球场灯,400W一盏。四角各一盏中间再加两盏也行。如果是庭院灯的话按两边平行30到50米一盏得了,庭院灯一般只36W以下的。计算电量的话,一般1000W一度电。导线球场灯用4平方的够了,用6平方的也行,庭院灯用2。5的行了。引自旁边的路灯箱要看那箱的导承受得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