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前电源侧的断路器用什么类型的

楼主(2008-06-13):
变频器前电源侧的断路器用什么类型的?我觉得不必使用电机保护型的,用普通的配电保护断路器就行了吧,毕竟变频器不是交流接触器,电机的启动电流不大还有过载保护等都可以由变频器实现,大家认为呢?

网友A:
我们的变频器比较容量比较小,就用一个空气开关保护。

网友B:
没问题的,放心的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