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康模块炸了.

楼主(2008-06-13):
一台优利康15KW优利康变频器上电电显示OC,经查电流互感器有一个坏了,由于该互感器型号被厂家磨掉自己贴标签了所以本人就将三个互感器全部拿掉了.带往现场试机跳SC短路.该变频器的负载是两台7.5KW的风机,单独接任一台电机时变频器都能正常运行..后将参数B3-01(起动时频率跟踪功能)改为0(无效)后两台电机能同时带动..停机时又出现SC,复位后再重新起动了一下,听到变频器里面响了一下,模块炸了一个,快熔也坏了...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另外哪位有这个牌子的变频器的互感器请留下个联系电话.

网友A:
你有没有检查你的驱动到底有没有问题。一般超过3.7KW的不要取消互感器。取消一般都会炸

楼主:
驱动电压都是平的啊,带一个7.5KW的电机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第一次出现SC时有没有仔细检查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两次出现这种SC报警问题,负载方面定有直接或间接的短路等相关问题啊

网友B:
什么时候买的机器?那家公司供货的?huyanchao360@163.com

楼主:
是打的安宏的牌子,印染机械配套过来的,总共有十台变频器以前也经常碰到跳SC故障的,复位或重新上电后又正常了..

网友C:
运行跳SC,肯定是负载有问题

 或者线路损坏,造成短路或间接短路,冲击逆变,使得模块损坏。

 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优利康公司有完善的服务体系,请您直接与公司客户服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510-85161131转服务部。

楼主:
今天又去弄了一天上午,换了一个变频器到该机上一切正常,看来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带一个7.5的电机也能正常运行.带两个7.5KW的就不行了....另外变频器把电流检测线拿掉也不会报故障..

网友E:
590及西门子故障联系13893683865

网友F:
你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到YOLICO服务部去。0510-85161131.85161132转服务部或登陆HTTP://WWW.YOLICO.COM

你这个问题是你维修中犯了低级错误了,霍尔是检测电流用的,你把3个霍尔都拿了,机器显示的电流始终是0A。你这样直接带负载机器没有了电流保护,肯定是炸模块啊!还有带2台电机是建议2台的功率加在一起再放大一档用。因为两台电机同时启动时瞬间的电流远远大于单台同功率机器的启动电流!

楼主:
电流互感器拿掉在不过流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炸模块?一台变频器带两个电机机械配套过来就是这样的,不是我设计的..负载一切都是正常的,搞得现在只好换了新的变频器.两个电机一起运行自检电流才15A,我用钳表测试也是这么多,跟本就不会过流!郁闷!安宏(YOLICO贴牌)变频器的质量真的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