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6-13):
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请假各位前辈,

一个做扭转实验,

要求:正转3圈------返回------反转3圈-----返回=1个周期.

1个周期/分,2个周期/分,3个周期/分(这个暂时只要1个周期/分,如果要调的话用变频器怎么样?)

这个控制用步进电机合适吗,如果不用步进用什么好呢?

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需要购买哪些部件呢?

控制总系统我是用PLC加触摸屏控制的.

网友A:
没看到负载情况,如果是电机空转的话,步进没问题。最高的要求不过就是在10秒里转3圈嘛,步进电机这个速度,可以不用加速的。

买步进电机和驱动器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没看到负载情况,如果是电机空转的话,步进没问题。最高的要求不过就是在10秒里转3圈嘛,步进电机这个速度,可以不用加速的。

买步进电机和驱动器

内容的回复:

负载是

让10米长的风力电缆自然悬垂,步进电机作用就是对试验电缆进行扭转,电缆是电力传输电缆和控制电缆一起吧,风力电缆最重一根就60公斤,总共就500斤左右吧.但是扭矩还没计算出来,步进电机最大功率是多少呢,价格怎么样

楼主:
很巧啊,下午刚在工控TOP光盘上

看到刘工对步进电机和伺服的区别的介绍.好象是05年的帖子

网友A:
建议用伺服,或者变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建议用伺服,或者变频电机

我最早考虑了一个用变频电机加光电开关的方案:

用光电开关检测扭转圈数,PLC检测光电开关的脉冲(因为转速很低),用PLC内部的计数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对于1个周期/分或者多个周期/分,我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度来控制

但是不知道变频电机能否达到这么低的转速?还有电机旋转到位会不会过冲?还有变频电机这样频繁连续工作一周有没问题(实验时间很长)

网友B:
用变频电机没有问题,i

网友B:
我回的帖为什么是管理

网友C:
如果负载惯性大的话,步进电机不能响应;

能出的钱起的话还是用伺服电机吧;

楼主:
正三圈---回来---反三圈---再回来

看上去不复杂的嘛,扭力估计在100公斤/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