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见的事故

楼主(2008-06-13):
很少见的事故

有好多台起重机的制动器电机烧了?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没法说·

网友B:
 一般名厂的制动器电机很少坏的,一般是机械故障引起,或者缺相

网友C(2008-08-01):
原因很多,请把情况说明一下。

网友D(2008-12-25):
多大制动器,是不是制动器调整力矩太大,过载了

网友E(2011-09-13):
制动器的问题.........

网友F:
原因太多了,电机问题,制动器问题,机械的问题可能大些。检查下把

网友G:
看一下烧得情况怎样,也有多种原因,有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缺项、过载等原因引起

网友B:
楼主讲的制动器是液压推杆式的,只要机械部分正常,不管制动力矩大小如何,该电机都不会过载的。

网友H(2011-11-17):
行车防撞仪,可以有效的防止两行车相撞,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5895827551 任QQ1902106657

网友I(2011-12-24):
先看看制动器电机的电压是否正常,再看机械方面是否灵活!

网友J:
好多台同时烧得?考虑下电源方面的问题吧,电压升高、缺项都有可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好多台同时烧得?考虑下电源方面的问题吧,电压升高、缺项都有可能

悲催,看成电机烧了,
烧制动器的原因主要是制动器选小了。
在频繁制动、负载惯性较大的时候就要加大制动器的规格

网友K:
制动器如果是驱动液压涡轮致动单元的,有三相电机和单相电机之分,很可能都是单相电机端电压过高烧的,至于电压升高的原因,要具体分析。所以还是三相电机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