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线路,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2008-06-13):
 一间厂房宿舍,卫生间一个灯一个开关控制,宿舍里面中心一个灯一个开关在进门口控制,左右墙壁上各一个插座。

无地线。

近期又加装一个16A插座带接地线,卫生间一个10A热水器插座,另总漏保换大一级,再加一个1P单开控制。

今天下午换线过后,现在宿舍里面没电,电表处正常(万用表测量正常)。。

卫生间灯单开进线有电(电笔测量),打开开关 灯的控制线也有电,灯不亮。

左右墙壁在卫生间灯开关打开后,没电,关了后 电笔测插座两条线就有电,万用表测140V,房间中心灯开关在卫生间打开后,灯的进线没电,要等关了过后才有电。

这是什么原因?

我估计是接线出了问题,换线的时候线接错了,现在黑黑的,等明天再弄了,那间房住的不是领导,哈哈

网友A:
可能是总开关没有220V电压

网友A:
有电但灯不亮,这明显是开关接触不良,电压没 有220V

网友B:
接线出了问题,换线的时候线接错了lingxian

网友C:
以前可以,等你接过线之后不行,明显就是接错线

网友D:
很明显就是接错线,但具体是哪里错了,因为不在现场,很难想象。

网友E:
是不是线糊了,有接地现象??

楼主:
 ;原因找到,零线接错。。 ;不是我接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