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调试参数

楼主(2008-06-13):
MM440调试参数
参数号 名称 设置 备注
P003 访问等级 3
P0304 额定电压 380
P0305 额定电流 5A
P0307 额定功率 5.5KW
P0311 额定转速 1410r/min
P0700 命令源 6 COM 链路的通讯板(CB)设置
P0918 CB地址 25
P0753 ADC 的平滑时间 3MS 减少信号的波动,但降低了对模拟输入信号的响应速度
P1000 频率设定值的选择 6 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
P1055 使能正向点动 2090.8
P1056 使能反向点动 2090.9
P1058 正向点动频率
P1059 反向点动频率
P1070 主设定 2050.1 r2050 控制字1
P1071 主设定值标定 K2889,K2890 P2889,P2890百分数
1080 电机最小运行频率
1082 电机最大运行频率
P1113 反向 1 使能反向
P1237 制动器的工作停止周期 3
P1611 加速度转矩提升 %
P2000 基准频率 4000H
P2051 将PZD 发送到 CB
P2172 直流回路的门限电压 1500
P2173 门限电压延时时间 ms

r0031 实际力矩
电机参数只能在快速调试模式(P0010=1)下才能修改。
检查参数P0010,变频器只有在参数P0010=0时才能运行
检查参数P0700的设置,确认变频器的控制命令源。

网友A:
很全的调试参数,值得一看

网友B:
用下BICO会更全面

网友C:
不错,很好呀,可以用

网友D:
还用的着

网友E:
很实用,谢谢了。

网友F(2011-04-01):
对新手来说是很好的····至少没有去翻手册 晕晕

网友G:
设置完毕P3900必须设为1,数据才能存储。

网友H(2013-01-23):
对:xqf13013关于设置完毕P3900必须设为1,数据才能存储。 内容的回复:

7楼说的是真的吗?我没有设置P3900一样用了,是不是断电后就丢失了?

网友I:
参数连加减速时间都没有,不实用,真正发挥MM系列性能,好好看说明书/

网友J:
对:NAN_GE关于回复内容:对:xqf13013关于设置完毕P3900必须设为1,数据才能存储。 内容的回复:7楼说的是真的吗?我没有设置P3900一样用了,是不是断电后就丢失了?内容的回复:

P3900 仅对电机参数有效(P300---P399)

其余的参数需要手动存储的话 设置P971=1

网友K:
学习了,很全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