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吧。急

楼主(2008-06-13):
电控柜停用了两年,一个空开控制一个380V变220V的变压器,今天一送电,空开跳闸,变压器的输出端放炮了。这和变压器没有负载有关系吗?还有上面标有400VA就是400W吗?送电前,我应该都检查哪部分(电机,变频器,变压器这些如何检查呀),如何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标400VA是视在功率,应该乘以一个功率因数才是有功功率.放炮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查短路吧.

网友B:
标400VA是视在功率..........

网友C:
没有别的变压器并网使用吧,送电时有带负荷吗,送电时空气开关下端有电吗,有可能是变压器输出端线路短路,检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D:
既然电控柜停用两年,那么变压器是不是也停用两年了?如果是,变压器也应该重点检查,有没有受潮?有没有灰尘、小动物尸体在里面?变压器是不是自耦变压器?如果是,检查碳刷。

检查完变压器后,试送电空载,检查是否还跳闸。如果还跳,变压器出问题,如果不跳,送电到变频器,看变频部分是否正常?如果变频部分正常,检查电机。

电机也要测量对地绝缘电阻和相间电阻。确定没问题后,再接上变频器试验。

总之,一部分一部分,分开试验。

网友E:
肯定是短路,不然不会放炮的吧!

网友F:
变压器停用了两年受潮发霉,不摇下就送电,放炮正常.

小俊!

网友:
肯定是短路,不然不会放炮的吧!

最好把灰尘也清一清,

网友G:
停用了两年?起码要先清除一下灰尘,再检查结缘有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停用了两年受潮发霉,不摇下就送电,放炮正常.

网友I:
粗心大意,不按规范检测。

网友J:
太不小心了,要吃大亏的

网友K:
变压器输出放炮,肯定是输出端短路。停用后重新使用的电气应经仔细检查后送电。

网友L:
送电前要先摇变压器的绝缘,放了2年估计进了水了 ,是放在外面的吧。电机在送电前也是要摇绝缘的,道理是一样的。400VA是变压器上的吧。

网友M:
停用两年,没有查过绝缘你就上了,,厉害!!

网友N:
用摇表测一下绝缘啊就知道短不短路了。

网友O:
停用了两年?起码要先清除一下灰尘,再检查结缘有没问题.

测量好再送电

网友P:
400VA的变压器是小控制变压器吧

网友Q:
400VA的也有5-6斤了,放炮的话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因为你说了  这和变压器没有负载有关系吗?)

网友R:
是够急的!!!

网友S:
送电前要先摇变压器的绝缘,时间放长了。